[其它] cudatext 怎么编辑二进制(16进制)文件? 就是按字节修改。

楼主(2023-10-23):
只找到一个hex dump插件,只能看,不能改。。。

哪位熟悉它的插件和用法?

楼主:
我去github上询问了作者,他是这么回复的,似乎他们认为只能此工具限定于文本类文件。

no such plugin exists. and there as factor which prohibites such a plugin. for ex, plugin can read current selection pos, and show dialog to enter any bytes which overwrite current selection. but factor is: it's not allowed to enter ANY bytes to file. file saving will use eg UTF8 encoding and this encoding allows only certain byte sequences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去github上询问了作者,他是这么回复的,似乎他们认为只能此工具限定于文本类文件。

no such plugin e ...

有局限性。hex还是用专门的工具更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