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F429的HAL版双CAN通信案例(2023-10-24)

楼主(2023-10-24):
例程下载:

接线说明:

测试说明:

CAN1和CAN2波特率1Mbps

1、K1按键按下,CAN2发送消息给CAN1

串口打印:

CAN助手打印:

2、K2按键按下,CAN1发送消息给CAN2

串口打印:

CAN助手打印:

楼主:
更新完成。

楼主:
本来早就该发布了,耽搁了一段时间,这次算是更新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本来早就该发布了,耽搁了一段时间,这次算是更新了。

领导辛苦了,

我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 按钮 返回无效的问题有空帮我 看看是怎么回事呀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领导辛苦了,

我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 按钮 返回无效的问题有空帮我 看看是怎么回事呀 ?

好的,回复了

网友B:
我试着怎么一直发送失败
卡在我截图那里

网友C:
当设备不停地发送can数据时,就是每一帧数据之间不加延时,连续着发送。接收CAN会存在丢帧,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呀???

楼主(2023-11-23):
引用 网友B:
我试着怎么一直发送失败
卡在我截图那里

卡在这里一般是参数配置有问题,单步调试进去,看下是那里退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设备不停地发送can数据时,就是每一帧数据之间不加延时,连续着发送。接收CAN会存在丢帧,有没有什么好办 ...

进入邮箱发送完成回调,说明有新的空间可以使用了,可以继续添加数据发送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HAL_CAN_TxMailbox0CompleteCallba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xMailbox0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hcan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HAL_CAN_TxMailbox0CompleteCallback(CAN_HandleTypeDef *hcan)
{
        if(hcan == &Can1Hand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PutMsg(MSG_CAN1_TxMailBox0, 0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hcan == &Can2Hand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PutMsg(MSG_CAN2_TxMailBox0, 0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HAL_CAN_TxMailbox1CompleteCallba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xMailbox1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hcan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HAL_CAN_TxMailbox1CompleteCallback(CAN_HandleTypeDef *hcan)
{
        if(hcan == &Can1Hand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PutMsg(MSG_CAN1_TxMailBox1, 0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hcan == &Can2Hand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PutMsg(MSG_CAN2_TxMailBox1, 0);
   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HAL_CAN_TxMailbox2CompleteCallba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TxMailbox2回调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hcan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HAL_CAN_TxMailbox2CompleteCallback(CAN_HandleTypeDef *hcan)
{
        if(hcan == &Can1Hand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PutMsg(MSG_CAN1_TxMailBox2, 0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hcan == &Can2Hand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PutMsg(MSG_CAN2_TxMailBox2, 0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