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问一个调试追踪 内存堆栈溢出问题。

楼主(2023-10-24):
现在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这个BUG不是必先的,但是概率挺高的。

大概率是因为某个函数调用写SD 数据,内存过大,或者说是动态内存申请过多。
导致MSP或者PSP堆栈爆掉了。
然后芯片PC指针直接就跑飞了。
定时器也不运行。所有中断也不运行。也不会进入硬件错误。

有大佬们提供一个快速定位的方式吗?好折磨找这种。而且出现这种情况,我的FOC电机必烧。我现在只能人工观察这台机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,然后拔掉风机。

网友A:
这个,我们TOOL可以,算是一种方法吧,没有出现异常也可以锁定下程序当前运行位置。

1、基于H7-TOOL的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V1.0版本操作说明,这个访问不会复位芯片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792

2、锁定了初步位置后,需要判断堆栈问题,可以SWD接口函数读取内容判断,这个访问不会复位芯片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10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,我们TOOL可以,算是一种方法吧,没有出现异常也可以锁定下程序当前运行位置。

1、基于H7-TOOL的硬 ...

硬汉哥,这种类似于RTT这种打印吧?感觉原理差不多噢。event recored

网友:
把控制电机的部分注掉,长时间运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这种类似于RTT这种打印吧?感觉原理差不多噢。event recored

不是,不需要你的板子嵌入任何代码。与EVR和RTT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