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RAM映射地址

楼主(2023-10-24):
想问一下大佬们,我在32上外挂一个RAM这个RAM映射的首地址怎么知道为多少,还有内置的FLASH与RAM首地址是多少,在那个文档里面有啊

网友:
FSMC/FMC区域

网友:
这些看STM32H7的参考手册或者数据手册均可,都有。

1、AXI SRAM(D1域,200MHz)
地址:0x2400 0000
大小: 512KB

2、AHB SRAM(D2域,200MHz)
SRAM1
地址:0x3000 0000
大小:128KB

SRAM2
地址:0x3002 0000
大小:128KB

SRAM3
地址:0x3004 0000
大小:32KB

3、AHB RAM(D3域,200MHz)
SRAM4
地址:0x3800 0000
大小:64KB

BKUP SRAM
地址:0x3880 0000
大小:4KB

4、TCM RAM(400MHz)
DTCM-RAM
地址:0x2000 0000
大小:128KB

ITCM-RAM
地址:0x0000 0000
大小: 64KB

楼主:
外挂的就看FMC的映射地址,内部的就硬汉哥给的这个就够了,我这样理解可以吗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外挂的就看FMC的映射地址,内部的就硬汉哥给的这个就够了,我这样理解可以吗,

FMC映射的话,就是这个,也在参考手册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