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瑞萨芯片的数据闪存问题。

楼主(2023-10-24):
大佬们,请问一下,瑞萨芯片的数据闪存区域(0x08000000-0x081fffff)存放的是什么数据啊,查询资料后也不是很确定。在考虑升级的前提下,我IAP与APP程序的icf链接文件(IAR工程)中数据存储地址均为0x08000000-0x081fffff。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用的瑞萨那款芯片。

这个空间2MB,那应该是内部Flash,这个就是存储程序用的。

楼主:
您好,用的R7FA6M4AD3CFP。这个是存储地址分布。  第一块区域0x00000000-0x00280000,存储的是代码,我在不同的地址区间分别存储了IAP程序与APP程序(用于后续升级)。但是我看两个程序的链接文件中配置的数据存储地址均为0x0x08000000-0x08002000。程序中的全局变量、局部变量实际位于SRAM0区域。所以在程序下载时,这个数据存储区域0x0x08000000-0x08002000,存储的是什么数据啊?配置信息吗?如果是配置信息的话,两个程序都设置为这个区域,不会有一个被覆盖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用的R7FA6M4AD3CFP。这个是存储地址分布。第一块区域0x00000000-0x00280000,存储的是代码,我在不同 ...

这个0x0x08000000-0x08002000应该是类似内置EEPROM的存储器。

你可以看下手册里面对这部分的说明

网友:
0x0x08000000-0x08002000应该是类似内置EEPROM的存储器。楼上说的是对的,我现在一般用来做掉电存储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