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wip通过tcp上传挂载的U盘文件,不用ftp

楼主(2023-10-25):
lwip通过tcp上传挂载的U盘文件,不用ftp

有好的方式么

我目前想到的是emmc读取,tcp进行分包上传

网友A:
TFTP也可以,TCP,UDP都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FTP也可以,TCP,UDP都可以。

不允许用FTP 只能HTTP POST请求
我的方案是分包上传
但是发现tcp_write里面TCP_SND_BUF 默认是2*TCP_MSS, 而TCP_MSS默认536,最大1426
也就是TCP_SND_BUF最大2852,这个可以调大么。
另外网上有个方案 我进行了调整
err_t tcp_client_senddata(uint8_t *send_buf, int size)
{
  int try_time = 0;
  int send_pack_index = 0;
  if(size == 0)
    return 0;
  err_t err_status;
  int sizemax = TCP_SND_BUF - 20;  // 这里实际最大TCP_SND_BUF ,保守-20

  send_pack:
  if(try_time >= 10)
  {
    return -1;
  }

  if(size == 0)
    return 0;

  if(size <= sizemax)
  {
    err_status = tcp_write(cg_tcp_pcb, &send_buf[send_pack_index * sizemax], size, 1);

    if(err_status != ERR_OK)
    {
      if(err_status == ERR_MEM)
      {
        // printf("TCP发送失败!数据太长%u\n", size);
        HAL_Delay(5);
        try_time ++;
        goto send_pack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printf("TCP发送失败!\n");
        //tcp_err(cg_tcp_pcb, client_err);
      }
      return -1;
    }

    //立刻发送
    if(tcp_output(cg_tcp_pcb) != ERR_OK)
    {
      printf("TCP发送失败!\n");
      return -1;
    }
    return 0;
  }
  else
  {
    // printf("数据大于sizemax,分包发送! %u\n",send_pack_index);
    err_status = tcp_write(cg_tcp_pcb, &send_buf[send_pack_index * sizemax], sizemax, 1);
    if(err_status != ERR_OK)
    {
      if(err_status == ERR_MEM)
      {
        // printf("TCP发送失败!数据太长%u\n",size);
        HAL_Delay(5);
        try_time ++;
        goto send_pack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printf("TCP发送失败!\n");
        //tcp_err(cg_tcp_pcb, client_err);
      }
      return -1;
    }

    //立刻发送
    if(tcp_output(cg_tcp_pcb) != ERR_OK)
    {
      // printf("TCP发送失败!\n");
      return -1;
    }

    try_time = 0;
    size -= sizemax;
	  // printf("发送完成! 剩余 %u 字节需要发送\n",size);
    send_pack_index ++;
    goto send_pack;
  }
}

这样这边分包发送倒是不报错,但是服务器那边接收不到
报错Processing of multipart/form-data request failed. Unexpected EOF read on the socket
像是只读到第一个包就结束了 然后判断没有正常结束就返回异常了。

是哪里写的有问题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允许用FTP 只能HTTP POST请求
我的方案是分包上传
但是发现tcp_write里面TCP_SND_BUF 默认是2*TCP_MS ...

HTTP的话,我做过一个Web挂载SD卡文件浏览和上传功能,可以直接下载SD卡的文件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