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STM32H7 上实现浮点FFT,应该选双精度,还是单精度?

楼主(2023-10-25):
如果在STM32H7 上实现一个点数比较大 , 比如65536点FFT, 只用单精度 能保证精度吗?

双精度算FFT 比较占SRAM, 有点吃不消啊。

开硬件双精度,如果实际代码只算单精度,是不是速度反倒更慢?

网友:
建议写个单例,用性能计数器测一下

网友:
双精度速度时间是单精度的两倍,影响不大。

单精度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,双精度精确到小数点后15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双精度速度是单精度的两倍,影响不大。

单精度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,双精度精确到小数点后15位。

是不是反了

网友:
写的不严谨,少写了时间两个字,已经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