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[求助]如何获取FT5426触摸坐标的最大值

楼主(2023-10-25):
这是我第一次折腾RGBLCD和电容屏,成功驱动后发现其输出的有效触摸坐标在480*800之内了,说明其内部是带有相关校准信息的
然后看到教程都在弄自动适配,我就打算读取相关寄存器来获取信息,但尝试了以下的寄存器,读出来的值都与预期相差甚远,因此前来请教下方法与线索。

同时我还要一个疑惑,平时买到的带电容触摸的RGBLCD读出来的触摸值范围是与屏幕分辨率相匹配的吗,换个说法就是出厂时已经校准了吗?
如果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话,倒不用纠结读取芯片了

附:FT5426的手册

网友A:
现在我们用的都是电容触摸IC和显示屏一体的,配置已经设置好。没有再使用需要单独配置寄存器了,早期我们的GT811是单独配置寄存器的,非常麻烦,到了FT5X06和GT911后,没有设置用这种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我们用的都是电容触摸IC和显示屏一体的,配置已经设置好。没有再使用需要单独配置寄存器了,早期我们的 ...

了解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