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V7开发板,主控ic发烫

楼主(2023-10-25):
硬汉大佬,我的v7开发板上电显示屏偶尔能正常工作,但是用一会就花屏,我就将核心板拆出来,发现3.3v和GND的电阻为  6欧姆,短路
怎样解决这个问题,会是某个电容穿了吗?

网友:
这个需要楼主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处理下。

楼主:
开发板的dc口试可以接9-40v电源的吧?  板子刚烧录了两次,没有外接过任何模块,怎么会外接5v以上电源,不过开发板已经放了差不多两年没拿出来了。    可以 提供一下核心板子的pcb和原理图吗,我尝试下重新焊接或者更换一下外围器件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发板的dc口试可以接9-40v电源的吧?  板子刚烧录了两次,没有外接过任何模块,怎么会外接5v以上电源, ...

可以的,当前V7的原理图仅对客户开源(其它是对所有人开源的),联系我们旺旺获取或者加V7售后群后在群公告网盘下载均可。

楼主:
烧掉了主控,更换一个新的就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