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23 例程卡在while (__HAL_RCC_GET_FLAG(RCC_FLAG_HSERDY) == 0U)

楼主(2023-10-26):
使用官网例程,程序运行在while (__HAL_RCC_GET_FLAG(RCC_FLAG_HSERDY) == 0U)时钟配置这句话,进入死循环,求分析下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这个的话,应该是你的HSE外部晶振没有正常起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话,应该是你的HSE外部晶振没有正常起振。

看了下,官网例程的这个,启动需要systick,要先启用内部晶振,再去初始化外部晶振,初始化成功过禁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