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23 lwip dhcp获取不到ip

楼主(2023-10-27):
使用stm32cubemx生成这块板子的默认工程,其中lwip是没有默认打开的,我手动启用设置了静态ip之后,跟我的电脑直连可以ping通,但是我将其改成dhcp之后,获取ip一直是0。

请问静态IP跟dhcp 需要设置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嘛(我仅仅在cubemx中启用dhcp)。
麻烦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:》

网友A:
使用DHCP,要从路由器获取IP。

你应该是这么测试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DHCP,要从路由器获取IP。

你应该是这么测试的吧

是的,我将板子直插在路由器下面,dhcp获取不到ip,使用手动指定该局域网下的ip也不行。

楼主:
是的 我这边开启dhcp之后是直插网线的连接路由器的,但是它获取的ip一直是0,其中我尝试过手动指定固定ip跟网关,也无法ping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DHCP,要从路由器获取IP。

你应该是这么测试的吧

是的 直插路由器测试的,手动指定固定ip跟网关也ping不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我将板子直插在路由器下面,dhcp获取不到ip,使用手动指定该局域网下的ip也不行。

你这里的”手动指定该局域网下的ip“ 是指的和楼主位一样的静态IP方式吗,如果是的话,可能你的MAC地址分配的有问题。

楼主:
这是我工程的设置跟mac地址,这个mac地址是工程自动生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工程的设置跟mac地址,这个mac地址是工程自动生成的。

换个我这个MAC地址试试

楼主:
获取的ip还是0,这是我在while里面打印ip的函数

网友B:
不会是路由器没开DHCP功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会是路由器没开DHCP功能吧

在两个地方的环境都尝试了,家里的宽带也尝试了,都是有dhcp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两个地方的环境都尝试了,家里的宽带也尝试了,都是有dhcp的。

那基本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,DHCP没有正常开启。

楼主:
找了一个半星期,终于找到问题点,实在是太坑了,是因为要再ld文件中加入下面代码,我在第一次加入代码之后,静态ip ping通了,我使用这个工程用stm32cubemx 重新生成的代码,而这个工具会将之前添加的东西都删除了,所以一直有问题。刚刚新建工程想要复制这块发现没了,才发现这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了一个半星期,终于找到问题点,实在是太坑了,是因为要再ld文件中加入下面代码,我在第一次加入代码之后 ...

防不胜防。

网友C:
我也是用的H723,stm32cube里面的lwip坑巨多,慢慢踩吧,推荐去st论坛看,有个问题列表,我已经放弃,等有时间了上freertos+tcp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用的H723,stm32cube里面的lwip坑巨多,慢慢踩吧,推荐去st论坛看,有个问题列表,我已经放弃,等有 ...

我现在的cube+freertos+lwip,用socket连接服务器以后,断了就再也连不上了
还在慢慢整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的cube+freertos+lwip,用socket连接服务器以后,断了就再也连不上了
还在慢慢整...

哈哈,出了点小错误,整体还是可以的。
就是CUBEMX的东西定的太死了,找了半天才改好。现在上电不插线,热插拔都可以了。有空再弄一下TCP保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