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问外部扩展的SRAM只能写入固定宽度的数据吗?

楼主(2023-10-27):
比如使用内部RAM的时候,可以自由的定义 u8 u16 u32或者结构体等类型数据,不用做任何处理。
但是外部的sram是16位宽的,我可以不用做任何处理,定义u8 u16 u32,结构体、共用体类型的数据吗?还是说必须16位对齐。
u8 arr[5] = {1,2,3,4,5}
实际保存的时候,是  1 空字节  2 空字节  3 空字节 4 空字节 5 空字节,占用5个地址空间
还是1 2 3 4 5 占用3个地址空间

网友A:
16bit的SRAM有个高低字节控制引脚,u8 arr[5] = {1,2,3,4,5}是依次存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6bit的SRAM有个高低字节控制引脚,u8 arr[5] = {1,2,3,4,5}是依次存储的。

声明变量的时候,还需要控制高低字节的控制引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声明变量的时候,还需要控制高低字节的控制引脚吗?

FMC控制器自动控制的,不需要用户操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