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PI双机通信从机偶尔接收错误,如何从新复位SPI接收

楼主(2023-10-27):
SPI双机通信,主机大概100ms发送一次数据一直发,从机DMA接收,SPI 接收完后发送一个消息给任务拷贝数据,数据拷贝完成后开启下一帧DMA接收数据(HAL_SPI_Receive_DMA(&hspi1, (uint8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),数据拷贝任务优先级最高死等接收完成消息。现在发现问题从机偶尔(半个钟,一两个钟都可能)接收错误,进入HAL_SPI_ErrorCallback这里,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接收错误。现在想进入错误后如何复位SPI重新接收数据。

0x38000000地址mpu配置参考V7的SPI双机通信(从机):
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 = 0x38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64K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6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接收完成发送消息操作

void HAL_SPI_RxCpltCallback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      SPI_MSG_T MSG;

        MSG.type = SPI_CMD_TYPE_READ_DATA;
        osMessageQueuePut(Spi1_RxHandle, (void *)&MSG, 0, 0);

      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COMPLETE;
}

这样操作没法复位让SPI重新接收正确的数据,就是一直都是进入这个函数了

void HAL_SPI_ErrorCallback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    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ERROR;

        if(hspi->Instance==SPI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disable_irq();

                 __HAL_DMA_DISABLE(hspi->hdmarx);
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      //g_spiRxBuf 地址在0x38000000。
                HAL_SPI_Receive_DMA(&hspi1, (uint8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

                 __enable_irq(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调用SPI的DeInit函数就行,然后此函数会调用那个MspDeInit函数,这个里面做好DMA的复位。

然后你重新初始化,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SPI的DeInit函数就行,然后此函数会调用那个MspDeInit函数,这个里面做好DMA的复位。

然后你重新初 ...
就这个函数吗?

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DeInit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
就是
void HAL_SPI_ErrorCallback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    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ERROR;

        if(hspi->Instance==SPI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disable_irq();         //这关中断还需要不?

                HAL_SPI_DeInit(hspi);

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
                HAL_SPI_Receive_DMA(&hspi1, (uint8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

               __enable_irq();
        }
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这个函数吗?

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DeInit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
你的DMA复位操作了没,这个代码里面没有体现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DMA复位操作了没,这个代码里面没有体现出来。

上面是没有DAM相关的操作,那就是还需要DAM 的DeInit函数了哦,如下操作是否可行了

void HAL_SPI_ErrorCallback(SPI_HandleTypeDef *hspi)
{
        wTransferState = TRANSFER_ERROR;

        if(hspi->Instance==SPI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disable_irq();         //这关中断还需要不?

                HAL_DMA_DeInit(hspi->hdmarx);       //DMA 复位
                HAL_SPI_DeInit(hspi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 复位

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
                HAL_SPI_Receive_DMA(&hspi1, (uint8_t *)g_spiRxBuf, sizeof(SPI_Data));

               __enable_irq();
        }
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上面是没有DAM相关的操作,那就是还需要DAM 的DeInit函数了哦,如下操作是否可行了

void HAL_SPI_Erro ...

简单省事些,你的DMA INIT前,先调用DMA DeInit,然后调用DMA INIT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省事些,你的DMA INIT前,先调用DMA DeInit,然后调用DMA INIT即可

不太理解什么意思,指的是在HAL_SPI_ErrorCallback函数内操作吗?还是说在main函数内的DMA INIT前调用DMA DeInit函数。(假设DMA在main函数下初始化)

网友A:
这样调用就可以了,这样的DMA就不用再单独DeInit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调用就可以了,这样的DMA就不用再单独DeInit了。

明白了,谢谢!修改测试看看情况

楼主:
经过两天的测试,视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
1、DMA配置为正常模式的时候,就发不定时的发送偶发性接收错误(频率大概半个钟到一个钟之间就会发送)。(解决办法进入错误HAL_SPI_ErrorCallback函数内按照硬汉的方法复位后又能够正确接收数据)
2、DMA配置为循环模式的时候,经过两天的测试暂时还没有发现接收错误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两天的测试,视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
1、DMA配置为正常模式的时候,就发不定时的发送偶发性接收错误(频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