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H7 使用 CubeMX 配置 SDMMC 和 FatFS,f_mount 返回 3

楼主(2023-10-27):
STM32H743 单片机通过 CubeMX 配置 SDMMC 和 FatFS,能读取到 SD 卡信息,但是调用 f_mount 返回值 3。请问是哪里的配置有问题吗?

CubeMX 配置:

时钟配置:

KEIL 工程:

执行结果:

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网盘,我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网盘,我看下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l7-VzeXo91e6K182nTAd2w?pwd=sgnh
提取码:sgnh
万分感谢

网友:
你用的是SDMMC1,这个仅支持AXI SRAM空间。

下面两个地方修改下,你再试试

1、这个地方不要勾选DTCM,SDMMC1不支持这个空间。

这个对勾要去掉

2、SDMMC1,先关闭AXI SRAM Cache试试

  /*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NORMAL, NO Read allocate,NO Write allocate */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24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1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