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读写正常,但是定义变量后,自增异常

楼主(2023-10-27):
最近在调SDRAM的时候,数据不正确,写入1k字节数据,读出来个别数据出错;后来看了帖子,重新焊接sdram芯片就解决了;
写入1k数据,读出来是正确的。

但是,今天在将变量定义到sdram后,在while中,自增该变量,出现问题。该变量只能自增到64,到了之后又从0开始自增了;
然后,我将变量先赋值超过64,那么,赋值将不成功,会变换成200多,也是在这个200多的数上加到64后,从头开始。
我使用的是gcc编译器,下面是我的代码:

以下是我的ld文件中的代码
以下是现象:
有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网友A:
这个应该还是硬件问题。继续看下焊接,是不是有两个接到一起了。

另外再复查下原理图,看看有没有引脚搞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还是硬件问题。继续看下焊接,是不是有两个接到一起了。

另外再复查下原理图,看看有没有引脚搞 ...

ok,我在检查检查

楼主:
唉~之前在论坛上搜了好久,说是没焊好;因此我还特地加喊了好几遍。结果还是没焊好。
看来SDRAM焊接是一大问题。我前前后后,焊了5遍,关键是我每次焊完,都用放大镜仔细看过了,每个引脚都焊上了。
最后竟然还是焊接问题,现在终于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唉~之前在论坛上搜了好久,说是没焊好;因此我还特地加喊了好几遍。结果还是没焊好。
看来SDRAM焊接是一大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