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编译出现的奇怪现象(代码不能下断点)

楼主(2023-10-27):
为啥我写了这个Return.
下不了断点呢?

下面这个return有可以打断点。

网友A:
MDK优化问题,设置为0级好点,不过也会乱跑

系统测试AC5. AC6. IAR和GCC调试效果,MDK AC6不开优化调试乱跳,甚至倒序执行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094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DK优化问题,设置为0级好点,不过也会乱跑

系统测试AC5. AC6. IAR和GCC调试效果,MDK AC6不开优化调试 ...

好的,感谢硬汉哥。改成0级好像还是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感谢硬汉哥。改成0级好像还是有问题

有时候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是这样的。

改写法好像就可以编译打断点了。
改成 (不要使用return)
do
{
if(xxxx)
{
  break;就好了
}

代码一大坨
}
while(0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改写法好像就可以编译打断点了。
改成 (不要使用return)
do

那基本就是优化的问题,优化关掉。清理工程重新全编译已经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基本就是优化的问题,优化关掉。清理工程重新全编译已经就可以了。

这样的吗?我怪不得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异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吗?我怪不得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异常。

是这样的,有时候你debug打断点有问题,你重新生成工程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背景色是浅色的表示这一行被优化,不能打断点。

网友:
从不用 MDK,后人在逐个的踩坑,IAR 用的很顺手,这个 IDE 非常严谨,行就是行,不行就是不行,我深度怀疑 MDK 到底是不是德国人的产品,跟德国人的精神差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