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请教 iar问题 : Warning[Pe767]: conversion from pointer to smaller integer

楼主(2023-10-27):
请教这个警告有什么办法消除吗? 我定义了一个 void * ret 的变量,用来接收不同类型的数据,我把它强制转换为uint8_t时,就提示如下错误: Warning[Pe767]: conversion from pointer to smaller integer

网友A:
是第二种转换方式吗 (uint8_t *)(ret) 和 (uint8_t)(ret)

网友:
如果程序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,可以屏蔽这个警告

网友:
如图所示

rutu

rutu

网友:
这个是警告
把指针强制转换成uint8_t是会丢失部分数据,如果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,那就忽略
要不你就想想你为什么要把指针转换成uint8_t,转换为uint8_t和接收uint8_t 数据是不一样的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第二种转换方式吗 (uint8_t *)(ret) 和 (uint8_t)(ret)

第二个

网友:
第二种,直接屏蔽警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