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-H743-adc-根据采集率设置时钟频率问题

楼主(2023-10-27):
我想问一下有关STM32H743-ADC单通道中断采集,时钟频率的设置问题,就是我要每秒采集16K个数据,也就是62.5us采集一个点,然后我设置采样周期为810.5,那么一个ADC时钟周期的时间为62.5/810.5=0.07711289us=0.00000007711289s,那么ADC的时钟频率为它的倒数,就是1/0.00000007711289=12968486.577=12.968MHZ,那么请问是不是我只要设置ADC的时钟频率为13MHZ就能实现每秒采集16K的愿望了呀

网友:
指定频率的,推荐使用定时器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