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中如何将图片或大文件加入到生成的flash的bin中

楼主(2023-10-28):
如题,我查了下,有人用一个大数组放在.c文件里面编译。

感觉这个办法不是太理想,之前看见有个帖子说可以用一条带文件路径的 语句 达到这个效果,不知道这个语句是什么?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是这个

关于incbin使用方法介绍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095&fromuid=58

网友:
用这个命令即可:

The ARM assembler supports the directive INCBIN, which can directly include binary images into an assembly source file.

网友:
能把BMP文件裁缝到bin末尾吗?

网友A:
KEIL选项Utilities里面有一个FCARM的指令,可以在编译的时候,把用户指定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都固化到程序中,并且提供了文件接口函数,非常的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KEIL选项Utilities里面有一个FCARM的指令,可以在编译的时候,把用户指定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都固化到程序 ...

好办法,之前用Web网页一直用的这个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