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esp32如何实现单线半双工串口通讯

楼主(2023-10-28):
最近在研究一种总线舵机,用的是单线的半双工串口通讯,资料里有一种用三个三态门做的转换器,使它可以用普通串口通讯,但我觉得用ESP32控制的话应该本身就能实现而不需要这个转换器,就是不知道咋弄

有人能给个方法或者例子么,idf或则arduino的都行

网友:
本身要支持的话,要看ESP32得串口是否支持RX和TX引脚随意切换或者半双工模式

网友A:
可以粗暴地利用ESP32的GPIO交换矩阵的特点,发送的时候连接到TX功能上,准备接收的时候更改为连接RX功能,就跟485收发来回切换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粗暴地利用ESP32的GPIO交换矩阵的特点,发送的时候连接到TX功能上,准备接收的时候更改为连接RX功能, ...

我倒也不是连IO口都想节约,我查到一种接法就是RX和TX之间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到舵机信号线,发信号时关闭RX打开TX口,接收时反过来,不过前提是要能支持高阻态,查了查手册似乎是可以高阻态的,回头实验下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倒也不是连IO口都想节约,我查到一种接法就是RX和TX之间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到舵机信号线,发信号时关 ...

这么说的话,如果ESP32的串口引脚是重映射的方式,可以发送期间重映射串口GPIO浮空输入模式,接收的话就重映射发送,这是个好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