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

楼主(2023-10-29):
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

设置那么多的距离规则有和作用?是按网络类别设置的吗?否则哪里有那么智能哪些是这个距离,哪些是哪个距离?如果是分类分距离规则,那这些距离规则有没有优先级?

网友(2024-04-26):
陈年老帖,回答一下。
1. 差分传输
差分传输的两根信号线距离近,则其等效环路面积小,不易受电磁场穿过形成感应电流。但,又因为制造精度的问题,过近可能成板率低。

2. 信号线传输
信号线距离越大越不易互相干扰,但是PCB面积有限,因此一般根据信号线上传输的电流大小、信号频率来定义合适的距离。

3. 规则区分
这个是设计软件层面的了。按类别划分、按器件划分、按层划分,都可以。AD还是很灵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