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CANopenNode词典工具不限制只有4个TPDO和RPDO,可以配置添加多个

楼主(2023-10-29):
有时候大家想传递更多的数据,可以这里添加更多的TPDO和RPDO

楼主:
ANopenNode主从机案例已经制作完毕,准备录制视频给大家分享

网友A:
传输大批量数据感觉有点鸡肋,,,之前搞过传192串电池电压uint16数据,从机端定义一堆的TPDO,主机端再搞一大坨RPDO,报文多到看不过来。。。。如果搞成CANFD就很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输大批量数据感觉有点鸡肋,,,之前搞过传192串电池电压uint16数据,从机端定义一堆的TPDO,主机端再搞一 ...

是的,主要是方便结构体数方式定义数据的传输。

网友:
坐等更新

网友B:
超过4个TPDO之后,是不是得一个终端占用多个Node-ID才是规范做法?
这里一直有点困惑,按照规范一个Node-ID只分配了四组TPDO,那如果我需要增加TPDO,TPDO5是不是应该分配为另一个Node-ID的TPDO1?还是说can-id(cob-id)从0x57F之后继续往后扩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超过4个TPDO之后,是不是得一个终端占用多个Node-ID才是规范做法?
这里一直有点困惑,按照规范一个Node-I ...

可以的,发送和接收对应好就行。
你也可以仅TPDO中COB-ID的Node-ID设为接收端设备的Node-ID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的,发送和接收对应好就行。
你也可以仅TPDO中COB-ID的Node-ID设为接收端设备的Node-ID。

感谢答疑。硬汉哥后面会出基于标准库的canopennode模板吗?现在国产替代的m3,m4很多还是基于标准库模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谢答疑。硬汉哥后面会出基于标准库的canopennode模板吗?现在国产替代的m3,m4很多还是基于标准库模式的

标准库的不打算弄了。

网友C(2024-10-16):
硬汉哥 ,我发现这个RPDO设置太多的话,他初始化动态分配内存的时候对stm32来说贼大,20条左右要圈12K左右,循环直接SDO读取也太不优雅了.有啥好办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 ,我发现这个RPDO设置太多的话,他初始化动态分配内存的时候对stm32来说贼大,20条左右要圈12K左右,循 ...

估计他封装的结构体有点大,适合H750这种有1MB容量得芯片使用。

优化得的话,只能手动裁剪下了,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