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B0 能不能超频到400M,长期稳定使用?

楼主(2023-10-30):
STM32H7B0  手册给出的最高280M,   能不能超频到400M,长期稳定使用?

我就跑跑算法,也不驱动LCD, 外设时钟可以调慢些,必要的话,还可以带个散热片。 另外内部隐藏的2M FLASH 要挖出来用,不外挂 FLASH。  如果能超频用,这颗芯片性能就比较可观了。

网友:
480M超频到600M,可以稳定运行。

280超频到400,有希望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,关于超频和内部2MB的稳定性我拿捏不准,淘宝上H750VB的价格和H7B0VB差不多,退一步可以用H750.

网友:
280超到400有点离谱了, 350以内还差不多。。。

楼主:
400M 看起来有点风险,  决定保险一点,350M够用了,    啥都不干,先闪个灯。   H7B0 的工程,直接把 device 改成H7B3.    把2M FLASH 用起来。        能正常下载,正常闪灯,手摸芯片明显感觉有点温度,但能忍受不太烫手,估计45度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