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] ThreadX USBX如何配置实现电脑识别的U盘是显示期望的名字

楼主(2023-10-30):
请教大家,
RT,现在识别U盘后,windows显示U盘,mac显示no name,如何配置能够显示成自己期望的字符呢?英文就可以。

Thanks

网友A:
文件系统的话,有个label标签函数,可以设置磁盘名。

也可以电脑端自己修改,你看看行不行,不行的话,就label标签修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文件系统的话,有个label标签函数,可以设置磁盘名。

也可以电脑端自己修改,你看看行不行,不行的话, ...

好的,我使用filex,通过fx_media_volume_set已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使用filex,通过fx_media_volume_set已解决。

之前搞FlashFS有个这种函数,想着FileX应该也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