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SC0123 AT32硬件I2C与MPU6050通信,带官方DMP库移植

楼主(2023-10-30):
示例目的

演示AT32硬件I2C与MPU6050通信。
注:本应用笔记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.x.x 板级支持包(BSP)而开发,对于其他版本BSP,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。

支持型号列表:
AT32F403xx
AT32F403Axx
AT32F407xx
AT32F413xx
AT32F415xx
AT32F421xx
AT32A403Axx
AT32F423xx
AT32F402xx
AT32F405xx
AT32F435xx
AT32F437xx
AT32F423xx
AT32F425xx
AT32L021xx

主要使用外设列表:
I2C
DMA

快速使用方法
硬件资源
1) AT-START-F403A V1.0开发板(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)
2) 串口PA9, PA10
3) PB6连接MPU6050的SCL
4) PB7连接MPU6050的SDA
5) PB8连接MPU6050的AD0
6) PB9连接MPU6050的INT

软件资源
1) SourceCode
 AT32F403A (F403、AT32F407、F421、F413、F415、A403A 参考此程序)
 AT32F435(AT32F437、F423、F402、F405、F425、L021参考此程序)
注: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,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,请参考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.x.x\project\at_start_xxx\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(例如IAR6/7,keil 4/5)进行简单修改即可。
示例使用
1) 软件件包一共有以下两个例程
dmp:该例程使用官方DMP库,得到四元数,最后算出欧拉角
fusion_filter:该例程使用软件融合滤波算法,软件算出四元数,最后算出欧拉角
2) 打开源程序,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
3) 通过串口查看角度数据

网友:
谢谢分享

ps:冒昧将楼主题目加入了关键词DMP库移植,非常给力,方便检索。

网友A:
要是有PID加入就更好了

网友A:
感谢楼主的分享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移植之后,在静止状态下。偏航角一直在变大,或者一直在变小

网友(2024-03-04)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的分享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移植之后,在静止状态下。偏航角一直在变大,或者一直在变小

yaw是不是和地球自转有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有PID加入就更好了

都这样,因为只有六轴,会偏移,需要加入磁力计,做校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