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LevelX 6.2.1版本lx_nand_flash_open参数求教

楼主(2023-10-30):
这是我第一次使用LevelX,网上官方的函数原型是
UINT lx_nand_flash_open(
    LX_NAND_FLASH *nand_flash,
    CHAR *name,
    UINT (*nand_driver_initialize) (LX_NAND_FLASH *));

不同与网上的版本,6.2.1版本的函数有5个参数
UINT    _lx_nand_flash_open(
LX_NAND_FLASH  *nand_flash,
CHAR *name,
UINT (*nand_driver_initialize)(LX_NAND_FLASH *),
ULONG* memory_ptr,
UINT memory_size);

根据名字可以知道最后两个参数是关于内存的,但我找不到该怎么填才好,如大小等。
在参考论坛中分享的代码中,初始化结构体时已经给出了相关buf,即初始化过程会有两个地方对缓冲区进行配置,我是两个都保留还是取舍留一个呢
我还注意到有个lx_nand_flash_extended_cache_enable()函数,他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吗

希望大佬能指导一二

楼主:
翻了下c文件,有以下描述
nand_flas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ND flash instance
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me of NAND flash instance
nand_driver_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Driver initialize
memory_p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er to memory used by the LevelX for this NAND
memory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 of memory - must at least 7 * total block count + 2 * page size
则对于8位的128MB Nand这块内存的大小至少为7*1024+2*2048=11KB
那么问题就变成了,“在初始化回调中,是否还要设置page的buf”,假如他们负责的功能不同,那还是得两者都得分配

网友:
FileX的NAND我没有研究。

坛友分享,供参看

NAND LEVELX STM32 V7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0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