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使用CDC类虚拟串口问题请教

楼主(2023-10-30):
求教,虚拟串口usbd_conf.h中的这几个参数各代表什么含义

网友A:
1、MAX PACKET是最大包数据,全速模式最大是64字节。
2、CMD PACKET SIZE 控制端点包大小。
3、帧间隔
4、接收缓存大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MAX PACKET是最大包数据,全速模式最大是64字节。
2、CMD PACKET SIZE 控制端点包大小。
3、帧间隔

感谢回复,大佬我还请教个问题,就是有没有可靠的虚拟串口速率测试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