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中2.1*100=209???

楼主(2023-10-30):
在C语言中偶然发现的一个问题,其中2.1*10是正常的 }QR]DF)YJV]Z}TY2`TJ)7T8.png

网友A:
精度损失了,你将a定义为double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损失了,你将a定义为double就行

为什么3.1*100是正常的,结果为310,2.1就不可以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3.1*100是正常的,结果为310,2.1就不可以了?

这个和浮点的存储有关。可以看一下IEEE 754相关知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浮点的存储有关。可以看一下IEEE 754相关知识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不同类型的数据最好还是转为同类型的数据进行运算。

网友:
2.1单精度浮点在内存中实际存储的是2.099999904632568359375

IEEE 754 浮点数 - 在线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