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使用SPI+DMA方式可以控制AD7606采样率达到100KHz

楼主(2023-10-31):
请教大佬,芯片是STM32H743,驱动AD7606进行采样,使用SPI+DMA方式可以控制采样率达到100KHz以上吗?还是说使用SPI串行控制可能达不到,得使用FSMC并行方式呢?

网友A:
没问题的,当前主要是如何可以实现AD7606的连续SPI DMA采集,现在大部分玩法读取的时候使用DMA,每次都要重新启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的,当前主要是如何可以实现AD7606的连续SPI DMA采集,现在大部分玩法读取的时候使用DMA,每次都要重 ...

目前我也是正在调试SPI+DMA方式,调试了好几天也没调出来,大佬能帮忙给支点招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我也是正在调试SPI+DMA方式,调试了好几天也没调出来,大佬能帮忙给支点招嘛

[经验分享]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2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[经验分享]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

也尝试了这样调试,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调好,逻辑分析仪抓出来只看到一个通道的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[经验分享]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

硬汉哥,AD7606的v5版本硬件SPI例程,支持到100KHz的采样率嘛

网友:
2个定时器主从触发,一个触发采样,另一个触发DM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AD7606的v5版本硬件SPI例程,支持到100KHz的采样率嘛

差不多,不过那个不是PWM触发时钟的,是定时转换采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