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傳輸sd卡內資料到點腦端

楼主(2023-10-31):
請問
如果不打算把sd卡從板子上拔下再插入電腦
想說可以用uart把sd卡資料傳輸到電腦
想這方面要如何進行以及該注意的事項

感謝

网友:
这个模拟U盘方便些。

如果串口的话,一方面速度慢,另外还得自己做个电脑端简易的文件存储方式。方便电脑端串口软件存。

楼主:
感謝回覆
"模拟U盘"之前不知道這個, 趁機多學習

目前是嘗試用uart傳資料到電腦端
還在了解在電腦端如何取讀資料動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謝回覆
"模拟U盘"之前不知道這個, 趁機多學習

SD卡模拟U盘的案例很多,你用的那款芯片,我给你找个案例。

楼主:
感謝回覆

在stm32f427板子
想請問usb 被拿來做模拟U盘接口, 那就不能讓它做其它事了??
目前此板子的設計是有一個uart可傳資料到電腦, 所以想直接借用它
感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謝回覆

在stm32f427板子

USB可以做复合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