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BUTTON_SetText中文显示有其他字符

楼主(2023-10-31):
BUTTON_SetText(hItem, "仪表参数");

使用BUTTON_SetText设置中文菜单,显示仪表参数$$ ,多显示了$$字符,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谢谢您的支持和帮助!

网友:
这样试试正常不BUTTON_SetText(hItem, "仪表参数  "); 后面加两个空格

楼主:
谢谢!是字库用错了,我字库是GBK的,用UTF8的就没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