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如何使用IAR在QSPI里面运行web server.

楼主(2023-10-31):
如何使用IAR在QSPI里面运行web server.

或者web server code在CPU 2MB flash里面,网页和配置文件放到QSPI flash里面。

网友:
此贴比较适合你,不过这个玩法我只做了MDK版,没有做IAR的。

爽,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,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011

楼主:
我们只能用IAR软件,不知道如何指定文件存到qspi flash里面,并且同时烧写内部Flash和QSPI Flash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们只能用IAR软件,不知道如何指定文件存到qspi flash里面,并且同时烧写内部Flash和QSPI Flash

IAR没做。

楼主:
用这个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去烧写QSPI flash会报错是怎么回事呢
“15:02:01:001 : Loader sector erase...
15:02:01:001 : Error: failed to erase memory
15:02:01:018 : Error: failed to erase memory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这个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去烧写QSPI flash会报错是怎么回事呢
“15:02:01:001 : Loader sector eras ...

这个应该是STM32CubePro的算法制作有问题,要根据你的芯片自制。

第81章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