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ileX] filex的fx_media_open函数堵塞

楼主(2023-10-31):
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

  sd_status =  fx_media_open(&sdio_disk, FX_SD_VOLUME_NAME, fx_stm32_sd_driver, (VOID *)FX_NULL, (VOID *) fx_sd_media_memory, sizeof(fx_sd_media_memory));

  /* Check the media open sd_status */
  if (sd_status != FX_SUCCESS)
  {
    /* USER CODE BEGIN SD open error */
    while(1);
    /* USER CODE END SD open error */
  }

这个函数会堵塞,但单步去调试的话又可以过,过了之后只要不断电反复烧录都可以通过,一旦断电就又堵塞。在前面有加延时,并且是SD卡初始化之后使用

网友A:
是不是卡死在fx_stm32_sd_driver,的接口函数里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卡死在fx_stm32_sd_driver,的接口函数里面了。

是的,大哥这怎么解决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卡死在fx_stm32_sd_driver,的接口函数里面了。

我的这个fx_stm32_sd_driver是cubex自己生成的,不知道该如何下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卡死在fx_stm32_sd_driver,的接口函数里面了。

#if (FX_STM32_SD_CACHE_MAINTENANCE == 1)
    invalidate_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media_ptr->fx_media_driver_buffer, num_sectors * FX_STM32_SD_DEFAULT_SECTOR_SIZE);
#endif

    status = FX_SUCCESS;
  }就是这个在头几次中会系统崩溃,系统进入HardFault状态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卡死在fx_stm32_sd_driver,的接口函数里面了。

把这个 FX_STM32_SD_CACHE_MAINTENANCE  制0就好了,但里面的函数说是缓存无效化,暂时没找到方案替代或者解决不堵塞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把这个 FX_STM32_SD_CACHE_MAINTENANCE  制0就好了,但里面的函数说是缓存无效化,暂时没找到方案替 ...

这样的话,你用的应该是H7系列,Cache没处理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