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有没有比较好的QSPI接口的高性能NAND-Flash型号推荐?

楼主(2023-10-31):
如题,谢谢

网友A:
华邦之前出了很多芯片。

可以上他们官网选型下

华邦OctalNAND Flash与新思科技DesignWare AMBA IP完美契合,提供完整的高容量 NAND 闪存解决方案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807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华邦之前出了很多芯片。

可以上他们官网选型下

非常感谢,主要是有一款MCU没有带SDIO控制器,只有高速的QSPI外设,配置一款高性能的NAND-Flash,做文件系统,单不知道,性能是否能超过SPI模式的SD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