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5任务切换原理是什么???

楼主(2023-10-31):
RT,好像没找到相关资料,有没有老大知道的科普一下,看源码太慢了

网友A:
RTX5有个关键的设计是所有API都是在SVC软中断里面调用的,其它的就好理解了,也是PendSV做任务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X5有个关键的设计是所有API都是在SVC软中断里面调用的,其它的就好理解了,也是PendSV做任务切换。

看来学完一个rtos再学另外的感觉都是大同小异,把不同点记一下基本就轻车熟路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来学完一个rtos再学另外的感觉都是大同小异,把不同点记一下基本就轻车熟路了

就是深入理解比较花时间,RTX5的代码略晦涩

#define SVC0_0N(f,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voi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##f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#define SVC0_0(f,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voi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return svc##f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#define SVC0_1N(f,t,t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t1 a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t1 a1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##f(a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#define SVC0_1(f,t,t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t1 a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t1 a1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return svc##f(a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#define SVC0_2(f,t,t1,t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t1 a1, t2 a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t1 a1, t2 a2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return svc##f(a1,a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#define SVC0_3(f,t,t1,t2,t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t1 a1, t2 a2, t3 a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t1 a1, t2 a2, t3 a3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return svc##f(a1,a2,a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#define SVC0_4(f,t,t1,t2,t3,t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SVC_INDIRECT(0) t    svc##f (t1 a1, t2 a2, t3 a3, t4 a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attribute__((always_inline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__STATIC_INLINE t  __svc##f (t1 a1, t2 a2, t3 a3, t4 a4) {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SVC_ArgF(svcRtx##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return svc##f(a1,a2,a3,a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}

网友B(2023-12-07)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深入理解比较花时间,RTX5的代码略晦涩

[mw_shl_code=c,true]#define SVC0_0N(f,t)               ...

硬汉哥,能稍微指点下原理吗?例如osThreadNew,跳转看到调用的是__svcThreadNew,再跳转就是SVC0_3 (ThreadNew,           osThreadId_t,    osThreadFunc_t, void *, const osThreadAttr_t *),到这就看不懂了,不像其他os那么直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能稍微指点下原理吗?例如osThreadNew,跳转看到调用的是__svcThreadNew,再跳转就是SVC0_3 (Thr ...

硬汉哥的RTX教程里有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3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