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 如何保证产品量产时程序安全性?

楼主(2023-10-31):
STM32H7有哪些手段可以在产品量产发布时做一些程序保护措施,以防止被“不法分子”逆向破解?

网友:
假设烧录过程安全并且没外置flash,那么设置一下加密位就行。如果开盖的话什么手段加密都白搞,成本问题。

离线烧录次数限制容易被解除吗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1048
SMT32H750外挂QSPI的FLASH存储程序,能加密吗?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240

楼主:
原来如此,看来解密永远占据上风

网友:
STM32H7参考手册中, 有一章安全存储管理可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