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SP视频教程] BSP视频教程第28期:CANopen协议栈专题,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,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(2023-11-01)

楼主(2023-11-01):
本期视频的实战性较强,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,特别是PDO同步周期和同步非周期玩法要吃透。

视频教程: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zy4y1A7HS/

视频提纲:

参考资料

CANopen主从机代码,CAN词典工具和主从机配置文件(基于V7板子设计,这两天V5和V6的也将发布)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ru8wloLYwiTN9lnzizVJQQ  提取码:4yja

楼主:
更新完成。

网友:
能用STM32详细介绍一下移植细节吗?字典配置这些都很简单,关键是移植需要哪几个模块才是关键。

网友A:
V5模版在哪里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5模版在哪里呢

这几天收尾H7-TOOL的2.24固件,发布了后,更新这个。

网友B:
硬汉哥  这期教程的案例能在F103上跑起来吗 需要改的东西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  这期教程的案例能在F103上跑起来吗 需要改的东西多吗

主要是底层接口适配为经典CAN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底层接口适配为经典CAN即可。

有点菜 ,没改成  ,再看几遍大哥的课程   看看能不能整出来

网友C:
F407经典CAN的CANopenNode有吗 论坛找没找到呦 这期是不是只有H7的FDcan版的呢

网友:
F407经典CAN的CANopenNode有吗 论坛里面没找到呦  是只有H7的canfd版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407经典CAN的CANopenNode有吗 论坛找没找到呦 这期是不是只有H7的FDcan版的呢

F407的没做,当前仅做了H7的,等有时间了给V5和V6板子配套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407的没做,当前仅做了H7的,等有时间了给V5和V6板子配套个。

CANopenNode在Keil上运行是有bug吗  在CubIDE就可以运行 Keil就是跑不起来

网友C:
CANopenNode移植到Keil需要对Kei这个软件做什么修改吗 在cubide上面可以运行,在keil就没反应呢  这个跑起来都这么难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ANopenNode移植到Keil需要对Kei这个软件做什么修改吗 在cubide上面可以运行,在keil就没反应呢  这个跑起 ...

一样的,我楼主位末尾提供的就是MDK和IAR的。

网友D:
怎么看不见代码下载链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看不见代码下载链接?

在一楼末尾,已经补上了。

网友C:
硬汉哥 同步周期传输是 主机发送同步包,然后主机接收从机发送的TPDO
现在遇到了一种情况  同步周期传输  从机RPDO接收主机发送的内容    这个是不是没法实现呢   只能采用事件触发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 同步周期传输是 主机发送同步包,然后主机接收从机发送的TPDO
现在遇到了一种情况  同步周期传输   ...

对,是这样的。

网友E(2023-12-11):
硬汉大佬,请问有在rtos上使用的例程么?在多线程下使用有什么要注意的?
对于从机,怎么获取主机下发的对象值来做具体的事情呢
对于主机,读写对象有重试次数和超时机制么

网友:
牛的硬汉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大佬,请问有在rtos上使用的例程么?在多线程下使用有什么要注意的?
对于从机,怎么获取主机下发的对 ...

1、有互斥接口添加上即可,如果仅在一个任务里面使用,什么都不用特别操作。
2、可以使用PDO或者SDO
3、有的,出问题了会发紧急报文。

网友F:
硬汉哥 按视频上的我配置好了字典后 主机只能发送NMT和SDO给从机  但是SYNC发不出来 PDO也不能传输 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 按视频上的我配置好了字典后 主机只能发送NMT和SDO给从机  但是SYNC发不出来 PDO也不能传输  这是哪 ...

PDO要在正常模式才可以使用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G:
芜湖起飞,大佬会出一期EtherCAT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PDO要在正常模式才可以使用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。

谢谢  解决一部分了 又遇到问题了  我用F103跑的  当主机添加了8个RPDO后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继续添加RPDO,一旦超过8个RPDO,就没反应了   这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芜湖起飞,大佬会出一期EtherCAT吗?

一定会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谢谢  解决一部分了 又遇到问题了  我用F103跑的  当主机添加了8个RPDO后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继续添加RPDO ...

有个RPDO最大个数配置的,找下。

网友F:
这个协议栈没整明白  生成的对象字典里
#define OD_CNT_NMT 1
#define OD_CNT_EM 1
#define OD_CNT_SYNC 1
#define OD_CNT_SYNC_PROD 1
#define OD_CNT_STORAGE 1
#define OD_CNT_TIME 1
#define OD_CNT_EM_PROD 1
#define OD_CNT_HB_CONS 1
#define OD_CNT_HB_PROD 1
#define OD_CNT_SDO_SRV 1
#define OD_CNT_SDO_CLI 1
#define OD_CNT_RPDO 8
#define OD_CNT_TPDO 5

这个TPDO数量OD_CNT_TPDO如果手动改为5 就,就不能工作了   在CO_PDO.文件和惨open.h文件里面把CO_TPDO_DEFAULT_CANID_COUNT和CO_RPDO_DEFAULT_CANID_COUNT这俩参数都改了下,改成24,也没法运行  而且对于对象字典里面OD_CNT_RPDO 和OD_CNT_TPDO 这两个值,如果大于4了 就有可能不工作  这问题太奇怪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协议栈没整明白  生成的对象字典里
#define OD_CNT_NMT 1
#define OD_CNT_EM 1

他这个没有限制个数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他这个没有限制个数。

硬汉哥 我又试了下  只要是PDO个数少于12个  就没问题  超出了12个 就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 我又试了下  只要是PDO个数少于12个  就没问题  超出了12个 就出问题了

继续试

网友F:
硬汉哥 这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  F4就没问题了  另外 主站上电后,就会发送主站设置好的TPDO1-4 ,后面的TPDO没有发送   明明已经把TPDO设置为事件触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硬汉哥 这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  F4就没问题了  另外 主站上电后,就会发送主站设置好的TPDO1-4 ,后面 ...

也有可能是你的F1系列RAM空间太小,没给够。

网友H:
硬汉大哥,V6啥时候出例程啊,一直不懂CAN,就看这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硬汉大哥,V6啥时候出例程啊,一直不懂CAN,就看这次了

V5V6最近不弄了。

网友I:
硬汉哥,请问H7支持CAN FD,也有CANopen FD协议,为啥没有采用最新的CANopen FD协议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哥,请问H7支持CAN FD,也有CANopen FD协议,为啥没有采用最新的CANopen FD协议呢?

暂时还没有好的,开源免费的CANopen FD协议。

当前市面上还是以经典CAN的CANopen为主。

网友J(2024-02-07):
只能发送SDO、心跳报文,不能发送PDO是怎么回事?
环境:keil v5.32   stm32f103tbu6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只能发送SDO、心跳报文,不能发送PDO是怎么回事?
环境:keil v5.32   stm32f103tbu6

PDO要进入正常操作模式才可以使用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PDO要进入正常操作模式才可以使用。

现在发送心跳报文的时候的数据就是05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现在发送心跳报文的时候的数据就是05

那可能其它地方的实现有点问题,看看是不是必要的宏定义没有开。

网友K:
最近公司的车规芯片回来了,CAN这块要做压力测试,以前出的芯片都不带CAN,公司在CAN这块领域也是空白。不知道需不需要移植CANOPEN来做压力测试比较方便,H7-TOOL能不能做压力测试的监测设备。没有参照,好烦啊,也没个标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最近公司的车规芯片回来了,CAN这块要做压力测试,以前出的芯片都不带CAN,公司在CAN这块领域也是空白。 ...

TOOL可以做压力测试监测

CANopen可以不用移植,先将收发函数的整稳定了。然后是测试CANopen才需要移植一起测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TOOL可以做压力测试监测

CANopen可以不用移植,先将收发函数的整稳定了。然后是测试CANopen才需要移植 ...

H7-TOOL能支持大概一周或者更长时间的数据监控和记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H7-TOOL能支持大概一周或者更长时间的数据监控和记录吗

可以无限记录,只要你的电脑处理的过来,硬盘够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无限记录,只要你的电脑处理的过来,硬盘够大。

好的大佬,我去申请买一套,之前买的图莫斯的上位机拉胯,有时候会卡死

网友L(2024-03-12):
全是干货!!!题外话,硬汉哥,实现CANopen协议的开源组件也不少,CANfestival也很出名,想问一下为什么最后选了CANopenNode,这两个各有啥优缺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全是干货!!!题外话,硬汉哥,实现CANopen协议的开源组件也不少,CANfestival也很出名,想问一下为什么最 ...

CANfestival停更好多年了。

CANopenNode还在持续更新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ANfestival停更好多年了。

CANopenNode还在持续更新。

好的,感谢硬汉哥

网友M:
请问有没有更简单的can协议,我的设备只需要有限的功能,实现起来和RS485一样。
但是这个canopen耗费太大资源了。
https://www.sohu.com/a/478408431_121124496
这个是网上找到的,canTiny软件协议,不知道还有没有,其它简单的。
我这边是F103,一个邮箱8Byte,3个邮箱就是24Byte。我的协议,完全可以限制在24Byte里面。

我的想法:
一次固定传24BYTE, 接收机接到24Byte,才开始处理。
把硬件的报文ID, 等同于 目的地址。
采用主从结构,只有主机发, 从机才能答复。
这样实现起来,最简单。

完了,还是要在每个子帧里面加上编号,因为邮箱发送,是硬件控制先后顺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请问有没有更简单的can协议,我的设备只需要有限的功能,实现起来和RS485一样。
但是这个canopen耗费太大 ...

可以的,就做成485的用户,简单易维护。出问题了也好找。

网友N:
工程里的CAN301 303 304 305 305 还有storage等等 都需要移植吗 这些函数里都调用了吗 好像硬汉哥没讲这里面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工程里的CAN301 303 304 305 305 还有storage等等 都需要移植吗 这些函数里都调用了吗 好像硬汉哥没讲这里 ...

用不到,可以不移植,添加上也不影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不到,可以不移植,添加上也不影响。

我用F1移植的 HAL库的爆了很多错,CANopen/STM32文件夹下的app,driver,storageBlank OD.c 这些是不是都用不到 可以不添加...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用不到,可以不移植,添加上也不影响。

硬汉哥有没有F1移植的教程嘞...看了看F1好像 要改的很多...试了试失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谢谢  解决一部分了 又遇到问题了  我用F103跑的  当主机添加了8个RPDO后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继续添加RPDO ...

求一份F1的CANopenNode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硬汉哥有没有F1移植的教程嘞...看了看F1好像 要改的很多...试了试失败了

F1系列的没做,改的地方不多,就把那个移植文件修改下即可。

网友:
非常棒的资料,准备好好学习研究一下

网友O(2024-05-07):
我裸机移植H7到keil,初始化串口就打印 Error: Can't allocate memory 怎么解决,然后就一直进入HardFault_Handl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我裸机移植H7到keil,初始化串口就打印 Error: Can't allocate memory 怎么解决,然后就一直进入HardFault_ ...

xxx.S文件的栈开小了。

网友P(2024-08-04):
硬汉哥,有个疑问想不明白,为什么CANopenNode_STM32的app文件里函数resetCommunication加入了一段LSS的内容,这不是305协议的么?必须要有么?另外有没有交流群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硬汉哥,有个疑问想不明白,为什么CANopenNode_STM32的app文件里函数resetCommunication加入了一段LSS的内 ...

不是必须要有的,我就没用。

我们只有开发板售后群。

网友Q(2024-09-25):
我把CANOPENNODE移植到F1尝试了下,设置了心跳检测,也能正常运行,就是当我从站断开时,主站检测到掉线会报告错误,停止工作,当从站重新上线时主站不会自动恢复工作,我想让从所有从站上线时主站自动恢复工作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我把CANOPENNODE移植到F1尝试了下,设置了心跳检测,也能正常运行,就是当我从站断开时,主站检测到掉线会报告 ...

复位CAN外设,重新运行。

网友R(2024-11-26):
环境: pc通过can工具向stm32从机发送命令
配置文件:我使用了你们提供的slave.xdd文件导出的代码。
现象:发送 02 00 时,canopen从机依旧发送心跳包05 .  想关闭心跳包,发送 2B 17 10 00 00 00 00 00  命令,也不生效。
请问,该怎么配置,才能实现关闭心跳包和成功相应NMT命令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环境: pc通过can工具向stm32从机发送命令
配置文件:我使用了你们提供的slave.xdd文件导出的代码。
现象 ...

是不是从机ID不对,我们的这个是0x18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从机ID不对,我们的这个是0x18

感谢回复。我是小白,刚接触这canopen这部分。
我代码里设置的从机ID是05
canOpenNodeSTM32.desiredNodeID = 5;               /* Node-ID */
我用的调试器是usb转can模块(上位机是与其配套的),不是贵司的H7-TOOLs。
调试canopen从机,上位机和can调试器必须是支持canopen的吗?(是必须要支持canopen的usb转can模块吗?)

目前的连接方式
(pc  ==》  usb转can模块  ==》  canopen从机)

通讯内容

通讯内容

通讯内容如下
(pc发送 2B 17 10 00 00 00 00 00 之后,从机依旧发送心跳包 05)

测试环境

测试环境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感谢回复。我是小白,刚接触这canopen这部分。
我代码里设置的从机ID是05
canOpenNodeSTM32.desiredNod ...

这个有必要调试跟踪下了,正常情况下接收到是有反应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有必要调试跟踪下了,正常情况下接收到是有反应的。

感谢解答,我再研究研究

网友S:
硬汉哥,canopen支不支持传输文件呢,如果支持传输文件的话,使用sdo的块传输吗还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硬汉哥,canopen支不支持传输文件呢,如果支持传输文件的话,使用sdo的块传输吗还是?

普通SDO协议可以下载文件。

网友T(2025-04-16):
楼主,你这个CAN字典工具,好像不能添加DS402的协议,还有其他的对象字典生成工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楼主,你这个CAN字典工具,好像不能添加DS402的协议,还有其他的对象字典生成工具吗?

其它的没研究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