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有没有速度赶得上SDRAM QSPI 接口的 SRAM?

楼主(2023-11-01):
STM32H7   内置SRAM  算大的了。但一些小封装的型号带不了SDRAM,  内置SRAM用作显存的话,剩下的就不多了,有时候要快速读写大量采样数据的话, 只能寄希望QSPI  能带个SRAM 了。

写入速度慢一点问题不大,关键是读取速度。能不能5ms 读出256K 字节数据,大致相当于SDRAM 的速度?

网友A:
有8线SPI的octoram或者hypperram,速度还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8线SPI的octoram或者hypperram,速度还可以

不是所有的STM32H7 系都支持 octoram 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所有的STM32H7 系都支持 octoram 吧

是的,部分系列带8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