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 guix 显示频谱 方向反了,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呀 ?

楼主(2023-11-01):
请教下, guix 显示频谱 方向反了,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呀 ?

这个显示的频谱 上下方向是反的,

相关代码:

函数:
这个函数里面需要如何设置才能够让频谱显示的方向是向上的效果 啊 ????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你绘制反了,这个要先计算好左上角位置。

楼主:
1.  改成 使用 gx_canvas_line_draw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,只是这样貌似速度有点慢呀
2.  不使用 gx_canvas_rectangle_draw 这个绘制矩形的函数,
    貌似绘制矩形的函数绘制的顺序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的 顺序进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你绘制反了,这个要先计算好左上角位置。

1.  改成 使用 gx_canvas_line_draw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,只是这样貌似速度有点慢呀
2.  不使用 gx_canvas_rectangle_draw 这个绘制矩形的函数,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3. 不知道改用 控件的方式显示频谱速度会不会快点呀  ??
   控件我想使用这个: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.  改成 使用 gx_canvas_line_draw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,只是这样貌似速度有点慢呀
2.  不使用 gx_canvas ...

画布实现是最快的,你这个实现应该还有问题。你的定时器更新速度设置的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布实现是最快的,你这个实现应该还有问题。你的定时器更新速度设置的多少。

显示频谱 终于摆平了,搞了2种的频谱,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一种使用 guix 提供的控件方式 ,貌似使用这个控件方式的速度很慢,刷新频谱的速度可以,但是这时屏幕上的 按钮触控基本没有反应或反应
狠迟钝,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另外一种就是你说的使用画布搞的,使用画布搞的话,我之前使用绘制矩形的方法是可以的,就是你所说的
那个 相关参数配置错误造成显示上下反了的

相关代码:

这个绘制速度贼快哟

备份一下,方面后续查阅或供有需要的人参考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