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汇编文件中引用C文件定义的字符串常量或宏?

楼主(2023-11-02):
如题,想在汇编文件中定义一个字符串,并分配到存储器中,目前使用如下指令实现:
[Asm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devname    DCB "l431demo"  ;DL-App DevName
    ALIGN   16
,想在该段代码中使用C文件定义的常量字符串或宏代替汇编中的字符串,这样修改字符串时只需修改C中的相应字符串,不需要改汇编中的字符串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bbs.csdn.net/topics/80146954
https://stackoverflow.com/questions/52228818/access-assembly-m ...

谢谢,我的是armcc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的是armcc

在汇编里面IMPORT你在c里面定义的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汇编里面IMPORT你在c里面定义的变量

不行,报错:

网友B:
定义成 char dev_name[] = "hello";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定义成 char dev_name[] = "hello";试试

报这个:.\Objects\dlapp_kdw65xx_V7.axf: Error: L6248E: dl_app_init.o(Init) in PI region 'ER_RO' cannot have address type relocation to dev_name in PI region 'ER_RW'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