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C8051F505工程出现如下的错误,很难定位!

楼主(2023-11-02):
C8051F505工程出现如下的错误,很难定位!

网友:
帮顶,没用过C8051

网友:
把程序贴出,看看

网友A:
多半是输入法切换到全角模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半是输入法切换到全角模式了

怎么找到这个全角模式下输入的东西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找到这个全角模式下输入的东西呢?

一般都是标点符号。试着全工程做全角的都好和分号的替换。也有可能你输入了中文下的逗号和分号,也替换试试

网友:
提示你有很多不可见字符,你应该是从别的地方复制粘贴过来的字符集吧,里面的空白处应该是很多不可见字符,这年头儿居然还有人用C8051

网友B:
建议你找个能明显区别中英文字符的编辑器打开,然后看看哪个符号用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你找个能明显区别中英文字符的编辑器打开,然后看看哪个符号用错了。

什么软件,有推荐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软件,有推荐的吗?

随便一个什么notepad++就有了吧C:\Users\56950\Desktop\QQ截图20231103233134.j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