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freeRtos+fatfs f_open运行一段时间后读取不到路径

楼主(2023-11-03):
如图片,写入2万多条数据后,突然读不到路径了,但是重启后有可以读取路径,这是什么问题,
这里写数据频率是1秒钟写一次数据
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

网友A:
之前写入的,保证已经调用了fclose了吧。只用fsync可能不太保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写入的,保证已经调用了fclose了吧。只用fsync可能不太保险。

每次写完后都会调用fclose,我程序逻辑是没一秒写入一次,写入完后,就把文件关闭,下次写入的时候在打开文件继续写入

楼主:
目前怀疑是不是写入太频繁了,暂时修改程序后还在验证,看看有没有哪位大佬提供一下别的思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怀疑是不是写入太频繁了,暂时修改程序后还在验证,看看有没有哪位大佬提供一下别的思路

还有就是不要搞动态内存分配方式,改用静态的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就是不要搞动态内存分配方式,改用静态的测试下。

我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