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nlineDebug] H7-TOOL的新版2.24固件确定增加CMSIS-SVD全解析功能,可以实时监测所有厂家所有外设寄存器和每个bit

楼主(2023-11-03):
可以像MDK,IAR在线调试那样实时检检测外设,可以离线,WiFi,以太网和USB四种玩法,且支持内网和外网远程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0296

初步上位机解析效果:

网友A:
非常强悍,MDK还要进入仿真呢,现在直接可以读取了。如果能和变量同时读取就真的方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强悍,MDK还要进入仿真呢,现在直接可以读取了。如果能和变量同时读取就真的方便了。

可以的,这个功能有LUA接口文件,大家可以添加要监测的变量。

网友:
功能很强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的,这个功能有LUA接口文件,大家可以添加要监测的变量。

可以这样,elf解析,svd解析后,最终代码添加到一个LUA文件里面,这样不用大家手动添加了,直接可运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这样,elf解析,svd解析后,最终代码添加到一个LUA文件里面,这样不用大家手动添加了,直接可运行。

这样确实更方便大家使用。

楼主:
2023-11-06

首版初步完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3-11-06

首版初步完工

已经开始期待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2023-11-06

首版初步完工

这个效果更好些,脚本窗口可以插入代码吗

网友C:
感觉只需要上位机做一个解析功能,反正本质都是读对应地址的值,生成格式就是:地址+地址说明。比如变量就是变量地址+地址说明,寄存器就是寄存器地址+地址说明。解析出来的地址配合用户自己写的脚本能做很多事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只需要上位机做一个解析功能,反正本质都是读对应地址的值,生成格式就是:地址+地址说明。比如变量就 ...

对,实际效果就是这样的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效果更好些,脚本窗口可以插入代码吗

可以,做了个窗口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帅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,做了个窗口

这里的话,要把内存的地址手动复制进来,能直接自动添加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的话,要把内存的地址手动复制进来,能直接自动添加更好。

当前先用高级脚本方式,后面逐渐更新,在这个窗口上也整合个内存变量添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