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关于主界面上的POWER问题

楼主(2023-11-03):
你好!我用H7TOOL供电连接了一块开发板子,板子接了一块3.5的屏幕。进入微型数控电源查看,发现板子的电流180mA左右,但是主界面上的POWER已经显示只有3.79V了,请问这个是硬件有问题了吗?谢谢~

微型数控电源界面

微型数控电源界面

主界面

主界面

网友A:
你的USB供电不足,TOOL插入外置电源解决即可(TOOL本身也需要200-300mA的电源需求)。

比如我这里的:

下面测量的是USB供电方式,不接负载时,Power值是4.97,正常应该4.7V以上,低的话,就不太正常了。
注:不同电脑的供电能力不同,甚至同一个电脑的USB口不同也有不同,虽然USB协议可以设置最大值

接上负载后,电压值为4.75,外接的V7板子,V7板子全部由TOOL供电:

负载1W,327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USB供电不足,TOOL插入外置电源解决即可(TOOL本身也需要200-300mA的电源需求)。

比如我这里的:

谢谢~
找了一个12V外接电源,不接板子POWER显示5.12V,接了板子显示4.82V,电流没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~
找了一个12V外接电源,不接板子POWER显示5.12V,接了板子显示4.82V,电流没变。

这个不正常,外接电源应该显示12V左右,加我QQ好友512464265, 我远程看下

网友:
通过QQ交流,问题已经解决,原因和解决办法此贴:

H7-TOOL上电首界面的Power电压检测为0时的解决办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895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