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 如何烧录自动复位

楼主(2023-11-03):
请问一下,IAR 使用DAPlink,烧录时,如何配置 让自动复位。

网友:
IAR是各种下载器都是这样的。需要立即查看效果,进入调试全速运行即可。

网友A(2024-03-06):
如果是 STLINK ,烧录完能自动 复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 STLINK ,烧录完能自动 复位吗

一样,IAR没有做烧录完毕后是否执行复位的选项。

网友:
现在IAR那个版本比较稳定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 STLINK ,烧录完能自动 复位吗

这个可以在烧录算法中实施,如最后一步就是对芯片是否执行清理复位等操作。
简单方法是在现有得烧录算法配置中新增一个烧录算法,新增得烧录算法中添加复位操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在烧录算法中实施,如最后一步就是对芯片是否执行清理复位等操作。
简单方法是在现有得烧录算法 ...

有没有例子可以看看吗?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例子可以看看吗?学习一下

修改mac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