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按钮选中状态问题

楼主(2023-11-03):
按钮设置为toggle

按钮为关闭状态,打开状态
想要实现的效果是:  当某个变量发生变化时,我不需要手动点击,按钮即可从打开变为关闭状态

首先想到的是gx_button_deselect和 gx_button_select函数,但是当我加入该函数

case GX_SIGNAL(ID_CONTINUOUS_1, GX_EVENT_TOGGLE_ON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button_select((GX_BUTTON *)&useroperation_screen_1.useroperation_screen_1_pixelmap_button_4);break;

case GX_SIGNAL(ID_CONTINUOUS_1, GX_EVENT_TOGGLE_OFF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_button_deselect((GX_BUTTON *)&useroperation_screen_1.useroperation_screen_1_pixelmap_button_4, GX_TRUE);break;

效果发生变化,就是之前我只需按一下 按钮就可以从关闭状态变为打开状态,但是加入这两个函数,效果变为我需要一直按着按钮才能为打开状态,松手就变为关闭状态

网友:
这个推荐直接在GUIX Studio上设置,不要手动调用API设置,手动调用容易各种问题。

网友:
gx_button_deselect((GX_BUTTON *)&useroperation_screen_1.useroperation_screen_1_pixelmap_button_4, GX_TRUE);break;

这个函数你不使用试试看看效果会如何 ?

网友:
我是这样处理的,按下后重置按键的状态,等别的事件触发了,再定义自定义事件,改按键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