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一个filex的问题

楼主(2023-11-03):
sd卡用filex系统,4g的卡格式化时间太长了, 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么?

网友A:
是不是选择低级格式化了,使用文件系统方式格式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选择低级格式化了,使用文件系统方式格式化。

使用的media时的fx_media_format这个函数,你说“低级格式化了,使用文件系统方式格式化”指的是哪个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media时的fx_media_format这个函数,你说“低级格式化了,使用文件系统方式格式化”指的是哪个啊

这个是文件系统格式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文件系统格式化。

那这样格式化,时间很长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=fx_media_format(&DiskSdCar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sdcard_driver,               // Driver entr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*)(&SdCard),              // RAM disk memory poin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diaBuf,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MediaBuf),         // Media buffer 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DiskSdCard",                // Volume Na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umber of FAT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irectory Entri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idden sect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MEM_USER_SECTOR_NUM,     // Total secto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SECTOR_SIZE,              // Sector size, 5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s per clu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ead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ctors per track
是设置的问题么?你应用时,格式化sd卡大概多长时间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这样格式化,时间很长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=fx_media_format(&DiskSdCar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sdcard_driver,        ...

我没用过他这个格式化,我是电脑端格式的。

网友B:
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,解决了 : 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%5C_media%5C_forma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,解决了 : 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881&highlight=fx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,解决了 : 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881&highlight=fx ...

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没用过他这个格式化,我是电脑端格式的。

好的,我用电脑端格式化的,也可以运行。谢谢

网友(2023-12-03):
引用 楼主:
那这样格式化,时间很长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=fx_media_format(&DiskSdCar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x_sdcard_driver,        ...

mar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