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F输入信号是56V Vpp 1.7M的正弦波 经过这个整形电路之后,出来CUR_DET是什么信号?是把正弦波整形成了方波信号的高低电平...

楼主(2023-11-05):
RF输入信号是56V Vpp  1.7M的正弦波  经过这个整形电路之后,出来CUR_DET是什么信号?是把正弦波整形成了方波信号的高低电平?有接触的时候幅度更低?没有负载的时候幅度更高?如果判断正确,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?具体原理是怎样的?谁来分析一下原理,最好能把波形画出来有助于理解,THX

楼主:
血压计组装后压力传感器二次标定方法

血压计组装后压力传感器二次标定方法

血压计成品压力传感器标定方法-----一般这种压力传感器有数字或者模拟输出的,数字的有很多同行说就算组装在血压计上了,也是不需要二次标定的。个人行业经验,不管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,压力传感器在出厂经过标定后,在终端作为成品的一个部件,组装成成品之后,都是需要进行二次标定的,那么问题来了,这种怎么做二次标定呢?一个标准的气压计?一个标准的气压源?打气后,用标准的气压计和血压计测量后,看误差值?然后生成表格?查表法?数据拟合后写入单片机?那这个数据做多少才算合格呢?二次标定,设备之间具体怎么连接呢?谁来画下连接的示意图?THX

楼主:
3843反馈电阻计算

3843反馈电阻计算

如果接了数字电位器,如图,如果需要输出24V。计算是这样的吗?【(24-2.5)/2.5】=【480/(24+电位器的值)】,计算出来需要的电位器阻值是31.81395348837209K 计算对不?实际上需要45K才是输出24V,相差怎么那么大?

楼主:
Altium Designer 19 同一个工程文件AD画的原理图 有多页原理图 按住ALT后 鼠标点击网络 不能跨页高亮同一网络??

Altium Designer 19  同一个工程文件AD画的原理图 有多页原理图  按住ALT后 鼠标点击网络 不能跨页高亮同一网络??

楼主:
MCU给AD9851信号使能不了9851,是什么原因?你有没有遇到过?看了时钟、数据、使能、复位时序都是对。 不过9851的GND和RF的GN...

MCU给AD9851信号使能不了9851,是什么原因?你有没有遇到过?看了时钟、数据、使能、复位时序都是对。 不过9851的GND和RF的GND没有隔离  现在插上MCU的烧录线  居然MCU就可以使能9851,拔了就使能不了,相当于和9851通讯不上 谁用过AD9851 DDS芯片的  出来交流一下 谢谢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的吗

楼主:
没人知道的吗

网友(2023-12-05):
引用 楼主:
MCU给AD9851信号使能不了9851,是什么原因?你有没有遇到过?看了时钟、数据、使能、复位时序都是对。 不过 ...

这个感觉像是MCU与AD9851之间没有共地信号?或者是IO配置不正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