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H7串口空闲中断问题

楼主(2023-11-05):
今天使用cubemx配置h7单片机,遇到个这样的问题,我使用调用HAL_UARTEX_TOIDLE_DMA函数后,初次上电就会进入到中断中,在中断服务函数内,他会进入UART frame error,我搜了一下好像是帧错误,然后会进入错误回调函数,就不会进入RX EVERT_CALLBACK函数,自己写的代码就得不到获取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

楼主:
可能描述不是很清晰,我附上图,希望有大佬解读,我使用cubemx配置了串口6,使能了dma接受,配置了freertos,我在freertos创建的任务中使用了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(&huart6, (uint8_t *) usart6_buff, USART6_RX_LEN_MAX);函数

在freertos任务中调用

在freertos任务中调用

然后我下载程序后,进入中断服务函数HAL_UART_IRQHandler(&huart6);
发现进入了这两个错误之中

出现的错误

出现的错误

出现的错误

出现的错误

根本没有进下面的  HAL_UARTEx_RxEventCallback(huart, nb_rx_data);内,我在这个函数里写的我的代码,从电脑哪里给单片机发送一个数据,发现也是进这两个,根本执行不到我写的代码哪里,
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

网友:
上电就进入一次空闲中断这个是正常的。

你试试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后再使能NVIC串口中断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