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关于ARM启动流程的疑问

楼主(2023-11-05):
硬汉哥,最近在看关于arm启动流程到相关内容,一般都是说从启动地址的0地址处去的MSP的值,从4地址取得PC的值,然后从PC的初始值开始运行。

但是如果芯片本身没有flash,使用的外部启动的流程,程序运行先要把程序拷贝到ram中然后运行。

那么这个时候MSP的值和PC的值是从哪里取?

问题:
目前使用的是瑞萨的芯片,flash的起始地址是0x60000000, 芯片有两个RAM(BTCM(0x00100000-0x00110000)和ATCM(0-0x80000))

flash中0x60000000-0x6001FFFF地址是用的放的是startup的,startup内容是配置cache mpu、stack等,运行在BTCM中

中断向量表就放在0x60020000起始位置,用户程序是放在0x60020000值后的

程序一进来就是这个system_init(0x00102000),去看了此时的PC寄存器的值,的确是这个函数的地址,但是这个也是不是我flash中断向量地址偏移04的内容

这里是ICF的文件设置

这是这个芯片到启动流程

是不是他这个取PC和MSP的值的过程发生在芯片的Bootrom中?然后跳转到0x00102000这地方执行,而我代码里的关于__Vectors 部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是吗?

我看在system_init 里有吧中断向量表地址写成0了,但是这一段到低有啥用呢

网友:
这个玩法跟iMX RT系列差不多,一个玩法。

他这个Bootrom应该是还可以配置的,配置从各种地方启动,你这种的应该也是配置的一种启动模式,进入到你自己的程序了就可以随意设置了。启动过程就是bootrom里面已经固定了。